欧姆龙支持enther cat经济型的哪一款?

楼主(2022-03-19):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常用的,支持enther cat总线的,欧姆龙PLC,
只需要带2个轴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NX1P2里挑

网友B:
NX1P2 9024 可以带4轴 去年底价格好像2800

网友C:
欧姆龙的小型PLC系列的cp2e-N型,支持两个enthercat口,还有支持两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小型PLC系列的cp2e-N型,支持两个enthercat口,还有支持两轴
兄弟!!! 欧姆龙的小型PLC系列的cp2e-N型PLC,不支持ethercat通讯 !!!!!只支持 Ethernet 通讯!!!

网友E:
支持CP2E-N,目前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