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坛里好久了,不怎么发帖,今天周末有个疑惑

楼主(2022-03-19):
三菱 gx works2 里面有plc软元件设置
其中每个不同型号的plc的软元件点数容量不同,有时候数据用的多,需要分配下不同软元件的范围
现在有一个疑惑 定时器 计数器 在软元件里面,每一个定时器占1个字,外加2个位软元件,这个理解不了
一个定时器数值占1个字,触点占一个位,设定值占1个字,为啥会占用位软元件2个呢?
别的软元件我都测试过,d,m,l之类的,都没问题,就是定时器计数器占用2个位软元件
请教大家下
看下图片,大家可以测试下,增加减少定时器数量看看位软元件的变化

楼主:
希望大佬来解解惑

楼主:
跟编程无关。。看来没人关心啊,c大能回复下不

网友A:
定时器占2个软元件,可能在底层运行时,一个是存储目标时间,一个是存储当前时间

楼主:
定时器触点:TS
定时器线圈:TC
定时器当前值:TN
如果这么算,线圈触点算2个位软元件?那b w l m 都应该这么算呢?
疑惑。。。

楼主:
明白了。。线圈状态和触点状态不一致,占用2个位,线圈是通电就为on,触点是计时到为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