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系列中FX5UJ为什么没有SFC编程?
zsfjn

楼主(2022-03-19):
FX5系列中FX5UJ为什么没有SFC编程?FX5U是可以用SFC的。新版本可以吗?还是暂时没出来这个功能?

网友A:
你问下客服吧,我记得当时客服说要用读卡器把PLC升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下客服吧,我记得当时客服说要用读卡器把PLC升级。
软件里都没有,应该升级软件吧
FX5系列中FX5UJ为什么没有SFC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