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0):
各位大佬:如何在步序程序当中加一个按钮,可以单独控制一部分程序,然而原程序的自动模式不能改变

网友A:
可以,这不就是半自动程序么?调试的时候不都得写个半自动

网友B:
直接做一个子程序调用,自动状态下,当bool=1时,调用执行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