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的频率数不稳定

楼主(2022-03-20):
我高速计数器采集的数据,放到频率块后出来的频率数7点几。8要不就到9

网友A:
这是运算速度?取小数点一位怎么样,我用三菱的运算模拟量也是不稳定,后来改的精度低一点,取样频率低一点就好了,要不触摸屏上显示的变化太快了。,这是西门子的200?

网友B:
S7 200没这个显示功能,是S7 200 Smart

网友C:
实际上呢?
物理世界采集值和理论值有点差异是正常的.
现场四个表,四个数都不一样,我这四个采回来的频率都是一样的,波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