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终端继电器怎么接线和原理

楼主(2022-03-20):
那位大佬解答一下这种继电器的原理和接线

网友A:
从图上看就是个4P普通继电器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网友B:
IN 这里好搞,+接24V正极,- 接PLC输出的Y接点。
原理,给继电器通电。OUT触电动作。吸合。欧姆龙这种固态继电器还是非常不错的。
OUT端就相当是开关了。

网友C:
G6B系列的继电器...一个底座是插4个小继电器的那种...图上不是有吗8.4.12.16是一组。+-线圈....常开接负载...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