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1):
西门子300PLC与流量计对管道流量进行PID闭环控制,各位兄弟,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是将流量接入 然后PID后输出电流信号去控制变频器 达到对泵的控制 会用到 7KF02  5HF00模拟量模块 一般是这样

楼主:
流量达到后,输出电流不就变小了,我想通过PID根据流量计的反馈,电机保持一定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