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1):
请问大神,FX5-ENET可以做MODBUS TCP通讯吗?

网友A:
FX5U本体的网口不就支持MODBUS TCP吗?
只能开8个端口,实际要用的不止这么多,想扩展一个模块

楼主:
本体的端口数量不够,想扩展个模块

网友B:
FX5-ENET支持作为MODBUS/TCP客户端通信,就是做为MODBUS/TCP主站使用,用简单CPU通信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5-ENET支持作为MODBUS/TCP客户端通信,就是做为MODBUS/TCP主站使用,用简单CPU通信实现。

通讯手段那里参数改不了呀

网友B:
在应用设置-简单CPU通信设置-详细设置里面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65340]

我用的是网络模块,不是本体

网友B:
软件版本低了,可以在官网下载1.081K版本的GX WORKS3,里面就可以在FX5-ENET模块参数里面找到简单CPU参数设置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版本低了,可以在官网下载1.081K版本的GX WORKS3,里面就可以在FX5-ENET模块参数里面找到简单CPU参数设置了。

那我直接用本体的简单CPU通讯做MODBUS TCP通讯得了,还省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谢谢大佬指点,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