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脚本程序里如何进行字符串的比较

楼主(2022-03-21):
请问各位组态王的高手,在组态王的脚本里,如何进行字符串的比较,比如设个字符串变量Z,令Z等于其系统时间变量“$Time”,即Z是时间字符串,当Z=“nn:00:00”即当整点时刻时,让脚本执行某个动作,如记录数据等,请问像这样的功能需要怎么做?怎么判断组态王里时间刚好是整点,我的思路是用时间字符串作比较,多谢了~

网友A:
在PLC里面搞 轻松一点

网友A:
组态王里面 应该也可以

网友B:
直接分秒等于0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