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TP700触摸屏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21):
1200PLC与700触摸屏以太网通讯
先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数据,plc寄存器里断点保持,通讯正常
断电上电后触摸屏上该值变为0 而PLC寄存器内数值还是设置的数据
切换触摸屏画面后再切回,设置数据又正常了
有没有大佬告诉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I/O框的属性是选择的“”输入”/“输出和输出”/“输出”,如果选择的是“输入”,数值只有切换画面时才会更新,建议选择“输入和输出”,WINCC也是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