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1):
师傅们,本人小虾鱼,不懂工控。问下可设通讯地址的编码器与普通不能设地址编码器如何从引线或型号上区分,特别是引出线区别。望大神,师傅辈赐教。
bnnyygy

网友A:
问下可设通讯地址的编码器与普通不能设地址编码器如何从引线或型号上区分,特别是引出线区别。望大神,师傅辈赐教

就是普通ABZ脉冲编码器?和那种远程通讯编码器?

看型号查手册啊,一般远程通讯那种编码器,都是插接头连接吧,像普通的编码器(例如欧姆龙),都是几根线直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