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老铁们推荐一个交换机

楼主(2022-03-22):
有4口就,百兆就够用,PLC和屏都是带网口的,为方便调试,再加个交换机。大师们推一款便宜好用性价比高的品牌啊

网友A:
TP LINK就可以了

网友B:
腾达105,5口千兆,百元价位下性价比秒杀一切。
组态软件

楼主:
稳定吗?老铁们。

网友C:
都是些家用级的,工业用的肯定要用工业级的,推荐摩莎MOXA 常用的EDS-205

网友D:
SF1005 TP-LINK 就是工业级的,导轨式安装,我之前一直用的。

网友E:
无线路由器,省了拉网线
研华 EKI1361 无线,串口,
研华 EKI EKI6331AN 无线,POE,不带串口。
MOXA AWK3131 无线
台达 DVW-W02W2 无线,功能多,笨重,大

网友F:
研华的不错,TP-LINK工业级的也用过一两次,TP-LINK便宜一些。

楼主:
多谢各位大佬,有数了。先整个便宜点的用,毕竟只是PLC和HMI通讯,差点也没事,如果要几个PLC和仪表通讯,那可能得用好点的了

网友G:
推荐用Mox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