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3):
伺服电机驱动线及编码器线除了放盒子里其它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防水?

网友A:
都已经选这样的了,那就放盒里吧。

网友B:
引用楼主客官小店有请于2022-03-23 09:29发表的 请教同行这个防水处理如何做好? :
伺服电机驱动线及编码器线除了放盒子里其它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防水?
[attachment=265383]

有的厂家直接是伺服电机上做的链接避免这种接口的出现

楼主:
没经过插头连接也不好!做安装、维修时很不方便!
插头还是需要多,只是这个防水如何做确实是脑瓜疼!

网友C:
一般都是放盒子里,有见过用薄膜代封堵住,再上热容胶,但是维护时就要拆了重新封装。

网友D:
防水的连接器没听说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防水的连接器没听说过吗

防水的连接器有听说过,在网上也搜索过,人家死活没有可以连接9芯编码器线的!!!还请楼上兄台推荐一下哪家有!!谢谢!!

网友E:
热缩管一套,两头电胶布一包就不进水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防水的连接器有听说过,在网上也搜索过,人家死活没有可以连接9芯编码器线的!!!还请楼上兄台推荐一下哪家有!!谢谢!!

这个那家的伺服啊?直接问客服是否有IP67防水的电机型号

网友G:
换成航空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那家的伺服啊?直接问客服是否有IP67防水的电机型号

国产的伺服、安川、松下、台达不多是通过这个接插件连接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成航空插啊

航空插头更不防水!!弃用!

网友H:
剪了 对接   省心

热缩管 绝缘胶布管够  肯定没问题

网友I:
台达有专用的IP65防水型,你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J:
我记得有一种压包的东西,忘了名字了,你可以找找
承接自动化项目,公司机械设计高级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平均八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各个主流PLC,电工钳工中工以上人员两百人。有合作请联系:一八五零六二七六七二二

网友K:
我直接要求厂家给防水的就行了,如果就一个的话自己做好防水就可以

网友G:
没见过防水航空插?

网友G:
这样子的。。。。。。。。。

网友L:
我是换成电缆对接插头

网友M:
引用楼主客官小店有请于2022-03-23 09:29发表的 请教同行这个防水处理如何做好? :
伺服电机驱动线及编码器线除了放盒子里其它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防水?
[attachment=265383]

想省钱就找个瓶子装一下好了,口大一点,能塞进去,瓶口朝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M:

想省钱就找个瓶子装一下好了,口大一点,能塞进去,瓶口朝下放

这个也是最最下策的土方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国产的伺服、安川、松下、台达不多是通过这个接插件连接到吗?

别家的不说安川的肯定有IP67的电机,线直接插到电机上还带密封圈

网友N:
一看就是台达这个倒霉玩意的东西 ,加点小心吧,这种接头时间长了还容易虚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家的不说安川的肯定有IP67的电机,线直接插到电机上还带密封圈

安川的用不起啊!!!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看就是台达这个倒霉玩意的东西 ,加点小心吧,这种接头时间长了还容易虚接呢

这位高人估计不少用!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