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3):
各位前輩,想請教一下!

R04EN CPU模块内置以太网端口部與Fx5U做網路簡易通訊.
R04EN 啟動先送電,Fx5U不會同時送電.
Fx5U慢點送電,這樣會導致R04EN 簡易通訊失敗,無法與Fx5U連線.
R04EN程式上可以重新啟動通訊嗎?感謝!

网友A:
R与Q系列通讯,也有类似问题(因送电先后顺序,可能无法正常通讯)
盼处理方法!!!

网友B:
可以在RCPU侧的简单CPU参数中设置这两个参数试下。

网友C:
可以再程序里加个延时后使能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