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3):
三个步进电机同时动作,位置和速度都设置的一样,同时调用三个GOTO功能块,开始还能同步,过2分钟就不同步了,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扫描周期不一样 肯定有延迟的啊,建议用电子凸轮专机
  •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是我的程序写的有问题,换向时加上缓冲的时间后就好用了。

网友B:
    响应时间的问题

网友C:
    你这系统就不是同步运行,只能算是3个电机同时启停。离3轴同步运行还有十万八千里

网友D:
    精度不高可以用,精度高了不行

网友E:
    这是启停同时,不要混淆为同步。

网友F(2022-11-18):
    引用楼主汇荣铝业于2022-03-23 15:44发表的 200smart,ST30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做同步运动的问题。 :
    三个步进电机同时动作,位置和速度都设置的一样,同时调用三个GOTO功能块,开始还能同步,过2分钟就不同步了,什么原因呢?

    用中断 就会一点!不过只能局限在于中断的能力范围!!!西家没有开放更高速的中断使用!!!

网友G:
    没做过,求其他大佬解答

网友H:
    楼主能把程序分享出来就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