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2E-N网络通信指令的问题

楼主(2022-03-23):
CP2E-N手册说FINS通信中RECV和SEND指令可以同时使用8个指令,PLC备有8 个作为逻辑上通信端口的内部逻辑端口。可同时执行8 个通信指令。但是实际使用时有问题
我使用了3台CP2E-N,1号PLC读另外两台PLC的输入点状态,用了两条RECV指令,每次通信时都要先触发一条后读取完成才能触发另外一条,不能同时触发,否则第二条RECV读取不了。两条指令分别用端口0和端口1。端口不重复,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这个指令不好控制,用Send,recv功能块。我最多一台PLC与10台PLC通讯,功能块写在那10台PLC里,主站不写。
下载积分:+5(不过8啊)

楼主(2022-05-18):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不好控制,用Send,recv功能块。我最多一台PLC与10台PLC通讯,功能块写在那10台PLC里,主站不写。
我的用了四台CP2E-N,四台之间都要通信交换IO信号,用SEND和RECV指令写的。现在跑自动信号会出现延迟,是不是用send和RECV功能块就不会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