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3):
大侠们:
       网上大多数都是在讲伺服运动控制,定位的例子!
       有没有大侠做过脉冲控制转速,通过PID连续改变脉冲调速运行的控制

网友A:
速度模式是通过脉冲控制的吗?脉冲控制的是位置模式吧。
位置模式下,通过PID运算,控制脉冲输出的频率来调节电机的速度,这很常见,我这边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模式是通过脉冲控制的吗?脉冲控制的是位置模式吧。
位置模式下,通过PID运算,控制脉冲输出的频率来调节电机的速度,这很常见,我这边经常用

大侠,有没有例程可参考的?  会不会上一段脉冲串没有执行完,突然改变速度,这种情况下,输出是直接改变,还是上一个脉冲串执行完后才改变?

  有没有例程可参考的?

网友A:
上面是临时写的一段程序,只用了比例控制,作为参考,微分和积分控制你可以看着自己随便写写。
三菱台达用PLSV指令,西门子用JOG指令,这两个指令可以在执行的时候去改变脉冲频率,定位指令在执行的时候不能改变,如果还需要定位的话就再加一段位置判断程序。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
  这样改变频率驱动器可以随时响应的,是吧?

网友B(2022-08-04):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