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3):
//冒泡排序算法
IF SM402 THEN
  wData[0]:=50;
  wData[1]:=41;
  wData[2]:=23;
  wData[3]:=1;
  wData[4]:=58;
  wData[5]:=77;
  wData[6]:=42;
  wData[7]:=3;
  wData[8]:=9;
  wData[9]:=99;
END_IF;

IF bLabel2 THEN
   FOR wi:=0 TO 9 BY 1 DO
      // wj:=wi+1;
       FOR wj:=wi+1 TO 9 BY 1 DO
         IF wData[wi]<wData[wj] THEN
             wdata1:=wData[wi];
             wData[wi]:=wData[wj];
             wData[wj]:=wdata1;
         END_IF;
       END_FOR;
   END_FOR;
END_IF;

网友A:
大佬这个最后怎么输出到D地址呢

网友B:
大佬,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佬这个最后怎么输出到D地址呢

冒泡排序,就是将一组数列按照从大到小或者从小到大的顺序重新排列
现在最后排列好的数据还在数组wData里面,要赋值到D,之间加一个循环赋值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看不懂

冒泡排序,一种基本的数值排序方法,程序中是对数值进行从大到小排序。
首先,依次将wData[0]中的数值与后面的wData[1...9]中数值相比较,如果后面的数值大,就将其与wData[0]中的数值交换。一个循环下来,就能保证wData[0]中的数组为最大值;
然后,依次将wData[1]中的数值与后面的wData[2...9]中数值相比较,如果后面的数值大,就将其与wData[1]中的数值交换。这样就能保证wData[1]中的数值为wData[1...9]中的最大值;。。。最后,比较wData[8]与wData[9],如果wData[9]大,就将其与wData[8]中的数值交换。全部循环完,数组wData中的数值就按照从大到小排序好了。

网友D:
PLC都有现成指令的,这个也就练练编程技巧。不过话说由于PLC不支持递归,好多排序算法都玩不了

网友E(2024-01-03):
简洁,明了!

网友F:
你是高手,都这么写了,还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