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想要利用plc远程控制轨道小车运作其实很简单,只需借助工业无线通讯终端就可实现。假定给轨道小车上安装的是三菱FX3U PLC,控制站PLC使用的是三菱FX5U,那此时要实现的就是两种不同型号的三菱PLC之间基于N:N通讯协议下的无线通信。
可采用三菱FX5U作为主站,三菱FX3U PLC作为从站,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方案概述
无线N:N网络

把FX5u设置为主站,另一台FX5u设备为从站,以及一台FX3U也设置为从站,通过西安达泰电子 DTD435MC建立N:N无线通讯。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
■ 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主站三菱PLC型号:FX5U × 1台
◆ 从站1三菱PLC型号:FX3U × 1台
◆ 从站2三菱PLC型号:FX5U × 1台
◆ 通讯设备型号: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 × 3块
◆ 通讯协议:N:N协议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s485接口(两线制)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通讯设备DTD435MC主要特征:
◆ 直接代替有线RS485方案,实现无线组网通讯;
◆ 全数字无线加密方式,保证数据安全可靠;
◆ 直流9~24V宽电源电压供电,平均工作电流小于50mA;
◆ 精美铝合金外壳:120×105×30mm,4个条形安装固定孔;
◆ 通信接口:RS232/RS485;
◆ 支持标准串口协议:Modbus RTU协议、N:N协议
■接线方式

DTD435MC的Rs485-A端口接入三菱PLC自带的RDA与SDA端口;
DTD435MC的Rs485-B端口接入三菱PLC自带的RDB与SDB端口。
实物接线图如下 ▼

■FX5u实现N:N主站
新建工程:在导航栏的485串口配置,选择“简易PLC间连接”;
 站号设置:设置为0号站,从站个数选择2个,通讯模式选择为模式2;
 软元件设置:选择FX3系列兼容,使用CH1;
■FX5u从站设置
■FX3U从站设置
■无线通讯测试
依次进行主站与对应从站之间的通讯测试。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之前做过很多小车行走的的案例,不过都是短距离的(一般100米以内),都是使用的RS485无线电台,运行还是比较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