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canopen总线PLC如何控制别的品牌的伺服
fengxingtian

楼主(2022-03-24):
如题,现在由于降本要求,施耐德伺服太贵,施耐德PLC如何控制别的品牌的canopen驱动器?一个EDS文件就够了吗?这个MC功能块库好像没有啊!求助!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A:
不确定通用库,行不行;搞不懂,为什么施耐德自己的伺服,功能块还需要加后缀

网友B:
可以控制第3方伺服,不能用施耐德CANOPEN块,可以自己做
fengxingtian

楼主:
已经搞定,可以通过操作底层PDO的方式来实现外部伺服的各种操作,比如使能,Jog,回零,定位等。
TRIO 三菱 欧姆龙

网友C(2023-03-19):
你是PTO方式吧,既脉冲方式
fengxingtian

楼主(2023-11-14):
不是,canopen总线通讯,通过操作底层的状态字和控制字,自己写了使能,定位,回零的相关功能块。
引用 网友C:
你是PTO方式吧,既脉冲方式
TRIO 三菱 欧姆龙
施耐德canopen总线PLC如何控制别的品牌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