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大神告诉一声如何将EXCEL的内容如下图

楼主:
合并成样

网友A:
你直接复制excel那四个格然后在粘到程序里 应该就是你下面这个样子了
百度了一下要用=TEXTJOIN(" ",TRUE,A1:D1),你说的方法试试,谢谢!

网友B:
想这样子吗

这都搞不定还用什么ST

网友B:
=A1&B1&C1&D1

网友C:
复制excel四个格,在粘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