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各位大侠我用S7-1500和三菱Q系列PLC   QJ71E71-100模块以太网通讯,为啥通讯不上,请教一下错在哪里?还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A:
另外一种方案:http://www.aihe-tech.com/nd.jsp?id=27#_jcp=1
案例下载: PLC之间通讯的案例.rar (2547 K) 下载次数:77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用HMI中转下  如果有HMi

网友C:
换一下思路呗,三菱做主机做读写,西门子响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 用HMI中转下  如果有HMi

主要是没有HMI,这几天研究的头都大了,就是通讯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下思路呗,三菱做主机做读写,西门子响应就行

三菱做主机也没有通讯上,你有案例吗?参考一下。

网友D:
如果需要实时通信 建议用dp

楼主:
谁有案例帮一下忙,还是无法通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