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28T

楼主(2022-03-25):
各位大师好,请问一下台达AS228T的PLC,用脉冲加方向最多可以控制几条轴?官网写的可以6条轴,有人说12条轴,,具体是几条呢?麻烦各位大师告诉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以6轴也可以12轴。一般建议使用6个轴,如果要用12个轴,有些功能有限制,部分指定也只能支持6轴的方式。
比如说:
6轴就用Y0.0-Y0.11,可以使用AB相的输出方式。
12轴则Y0.0-Y0.11为脉冲,方向则要用别的普通点,而且只能是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
下载积分:+2(zhangguozhi) 真诚感谢!多谢无私分享

网友B:
12轴也可以就用1楼的那种方式
下载积分:+2(zhangguozh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