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E的PLC,怎样查看当前的IP

楼主(2022-03-25):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我现在有一台CP2E的PLC,现在的IP是192.168.250.3,端口号是9700,这个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现在要怎么改这个IP和端口号,要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呀。在线等,急急!

网友A:
新建一个程序,注意型号相同,PLC在线,上传设置,在设置里面更改IP地址,然后下载到PLC,断电重启。如果你说的的IP不正确,我建议你用一个CIF01,用串口上传。

网友B:
编程模式,做以下:
做完以上,PLC关电重启。
下载积分:+1(superme)

楼主:
谢谢,已解决。两位说的方法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