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ST & 梯形图

楼主(2022-03-25):
各位同行们。各位大佬,请问一下。你们开发program的时候,用的都是什么语言在开发,或者习惯性用什么语言,
是梯形图 还是ST 语言,都是什么原因呢?或者理由是什么呢?

网友A:
还在学习ST语言,感觉就是逻辑的还是用梯形图,方便直观,然后复杂算术这类的还是用ST语言。混合着用才是最好的

网友B:
混合用好,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C:
plc通信 定位 太复杂了,各种指定的继电器,要是能用易语言就好了。

楼主:
我觉得逻辑处理这一块,梯形图灵活一些,数据处理的话,ST 会方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