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和温控仪表通信

楼主(2022-03-25):
今天去维修一个热处理生产线的控制柜,看到昆仑通泰触摸屏和十个温控仪表通信,我觉得挺复杂的,我只做过和一个变频器通信,大家看看这个怎么个做法?程序怎么编的。

楼主:
下载积分:+5(金秋来)

楼主:
我看了一下电路,昆仑通泰触摸屏485和10个温控器通信,plc和触摸屏走的以太网通信。
下载积分:+1(wjh50000)
下载积分:+5(金秋来)

网友A:
1个和10个原理一样的 通讯就是地址 数据格式

网友B:
用昆仑通态触摸屏直接和10个仪表通信用485

楼主:
不错,他这个温度设置到温控器,plc控制加热

网友C:
一般做参数设置的话,20个都没问题!

网友D(2022-10-07):
有连接网线适用本地调试,连接wifi适用远程调试。

网友E:
做485通讯,可以连接256个啊,只不过是可能延时有点长,但对于温度控制来说问题不大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