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5):
一个简单的案子,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客户指定用西门子安全PLC,主机S7-1500,CPU1513F-1PN,带ET200SP,2块6ES7136-6BA00-0CA0八点安全输入模块,2块6ES7136-6DC00-0CA0八点安全输出模块。

输入点就是俩个急停开关,一个复位开关,然后还有升降开关门按钮,其它的点算备用。
输出就是一个急停信号输出,然后开关门输出控制变频器正反转输出信号。
就这么几个IO信号,主要是安全CPU的程序没弄过,哪位大侠给个框框,这个程序怎么写,万份感谢!

网友A:
我搞过,或许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或许能帮到你

能否帮做一个简单的例程。
我在主安全程序里写了一个简单的急停指令,然后再把所有IO模块的QBAD并联输出一个系统钝化标志,ACK_REQ并联输出一个请求去钝化标志,再用ACK_REI命令去钝化。结果刚才的俩个标志没法串接到ACK_REI命令输入项时却编译不过,好像说是上面用在输出是写入命令,下面就不能再用作读命令了,太费劲了。
还有我在主程序中写一个简单的输入输出程序,也是好像说不能直接调用安全输出点。那我要输出到变频器正反转的开关命令怎么用?配置的输入输出点都是安全输入输出模块,究竟能不能当普通输入输出点用?
麻烦大师了。或者有偿帮写个例程

网友B:
安全输入可以在非安全程序里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输入可以在非安全程序里使用

方不方便帮我写一具简单的全程参考一下,可以付费的。或者把你程序借我参考参考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C:
首先要有你想通过使用安全回路,实现多少的安全等级,PLe或等级四?输入双回路,输出要通过安全输出,编程,急停要找专用的急停块,安全门要找安全门的块,输出继电器要选择强制断开型。看下这个文章理解下https://wenku.baidu.com/view/1c5aaa8b02d276a200292e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