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各位大佬大家好!
  小弟求助一个情况,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近日碰到这么一个事,我这里一个三菱触摸屏连着FX1N的PLC, 触控时plc也有输出灯亮,我用电脑下载程序,也下载下来后并在线监控着,可就是找不到程序里的这个输出点,而且并不是单独一个找不到,只要是这个触摸屏上的输出都找不到其程序。其余按钮控制的程序可以看到。
软元件搜索这个输出点,程序里搜索不到,可触摸屏启动时,plc 输出灯亮并能工作,到底什么原因?
程序里没有用位传送等指令。
轻轻的,我来了.不经意间留下了浅浅的足印.

网友A:
把程序发出来看看,有问题的记得截图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楼主honghuli1988于2022-03-26 08:16发表的 惊奇!!三菱PLC还能这样? :
  各位大佬大家好!
  小弟求助一个情况,请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近日碰到这么一个事,我这里一个三菱触摸屏连着FX1N的PLC, 触控时plc也有输出灯亮,我用电脑下载程序,也下载下来后并在线监控着,可就是找不到程序里的这个输出点,而且并不是单独一个找不到,只要是这个触摸屏上的输出都找不到其程序。其余按钮控制的程序可以看到。
软元件搜索这个输出点,程序里搜索不到,可触摸屏启动时,plc 输出灯亮并能工作,到底什么原因?
程序里没有用位传送等指令。

这个程序是你写的?

网友B:
宏程序?

zsh340

网友C:
三菱屏可以直接驱动三菱PLC的输出,同时三菱还能在屏上直接修改PLC内的程序。不奇怪,看来楼主是新手?

网友D:
触摸屏可以直接操作PLC的输入输出和内部寄存器

网友E:
这些点触摸屏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F:
也有可能用了变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