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FX-80SS的模块问题,谢谢。

楼主(2022-03-26):
请问FX5-80ss定位模块怎样电机一直转,例:我想要定位的模式转动电机,电机转动当我传感器有信号就马上停,本人对这模块第一次用,谢谢,如:我们以前是断脉波就停那方式

网友A:
JOG模式运行不就行了,感应器停止。如果是第一次用,配置参数得花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