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7):
送料小车重量包括材料14T,伺服电机三相4.5KW减速比50比1,用直线导轨滑块,齿条传动,左右各一组伺服电机带动,材料长度约6米,送料小车行走距离3.8米。用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

网友A:
我比较喜欢位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位置控制,

网友B:
用速度模式,到达位置满足条件吗,如果满足可以用速度,程序简单,检修方便,如果速度模式到达位置精度达不到还是得用位置,或者用组合模式

网友C:
左右各一组的话,还是位置控制吧...

网友D:
位置吧 既然是送料那么定位需求应该高一些吧。除非你定位要求不高,进料点装了行程开关这种情况。个人觉得还是位置好

网友E:
位置控制,主从跟随

网友F:
我觉得用位置加接近感应,速度的话万一接近坏了,不安全。位置是软硬双重保护。
承接自动化项目,公司机械设计高级工程师,电气工程师平均八年以上工作经验,熟练各个主流PLC,电工钳工中工以上人员两百人。有合作请联系:一八五零六二七六七二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速度模式,到达位置满足条件吗,如果满足可以用速度,程序简单,检修方便,如果速度模式到达位置精度达不到还是得用位置,或者用组合模式

你好,这个送料小车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是想用速度模式控制,用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做为送料小车行走距离控制伺服停止,还有前后各一个常闭型接近开关做为极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用位置加接近感应,速度的话万一接近坏了,不安全。位置是软硬双重保护。

你好,这个送料小车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是想用速度模式控制,用伺服编码器反馈信号做为送料小车行走距离控制伺服停止,还有前后各一个常闭型接近开关做为极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各一组的话,还是位置控制吧...

你好,位置控制担心加速时丢脉冲,因为小车包含材料有14T重

网友G:
看精度要求,定位 没有要求就用速度模式,要定位精度就用位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精度要求,定位 没有要求就用速度模式,要定位精度就用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