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指令

楼主(2022-03-27):
谁有松下PLC 位置控制的控制指令PTBLW和PTBLR的详细说明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数据表写入和读出,FPXH位置控制指令手册讲的很清楚

楼主:
好的,谢谢。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读取轴的当前位置值和写入目标速度和目标移动量吗,那这个跟回原点指令org和JOG指令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你可以写入jog回零速度,加减速时间等待

楼主:
POSST这个指令也是发脉冲指令吗,与SPDH一样的功能吗

网友A:
数据表指令,设置好数据表就启动相应的数据表位置

网友B:
来松下群吧:429468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