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组态,固件版本如何确定??

楼主(2022-03-27):
有块1214c的cpu,组态时要选择固件版本。里面有4.0,4.1,4.2,4.3,怎么选?随意选,还是出厂就自带一个版本,如何确定选哪个?

网友A:
可以在在线访问下面的在线和诊断中查询你的PLC的固件版本
假设随意选版本,通过在线是不是还是显示cpu固定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在线访问下面的在线和诊断中查询你的PLC的固件版本
假设随意选版本,通过在线查看,显示cpu实际的固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