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8):
FX5U的PLC,控制伺服走位置,驱动 M0 , 用 Y0 发脉冲, 走到位置后,用 SM5516 还是 SM8029 复位 M0 ? 用哪个比较好??
我是菜鸟。

网友A:
用指令里的M点,或者位置对比

网友B:
SM5516是脉冲输出中监控,SM8029是指令执行完成,三菱定位 指令用的是指令正常结束和异常结束的常闭点复位的

网友C:
用完成位就可以了。

网友D:
M8029是为了兼容3U,是3U模式下用,不灵活。5U定位模式有正常结束信号,自己定义就可以,很方便灵活

楼主:
请问如何自己定义呢?
引用 网友D:
M8029是为了兼容3U,是3U模式下用,不灵活。5U定位模式有正常结束信号,自己定义就可以,很方便灵活
我是菜鸟。

网友E:
比如DDRVA,指令最后一个是填写的正常结束或者异常的结束信号,可以用这个结合下

网友F(2022-08-25):
5U用自定义的结束标志位,做连续定位能坑死,至少间隔2.5s才可以连续定位的。用SM5500结合自定义标志位,也出过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U用自定义的结束标志位,做连续定位能坑死,至少间隔2.5s才可以连续定位的。用SM5500结合自定义标志位,也出过问题。

你没有搞懂周期问题啊……我都没有用过延时,就是跳过周期……下一个周期在接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5U用自定义的结束标志位,做连续定位能坑死,至少间隔2.5s才可以连续定位的。用SM5500结合自定义标志位,也出过问题。

三菱要真这么拉垮早都卖不动了

网友I:
直接用定位当前位置等于目标位置,SM5500为OFF,轴不在BUSY状态,表示定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