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信号线干扰问题

楼主(2022-03-29):
如标题描述,第一台PLC IO输入信号取自第二台PLC(信号线经由一股6米长短的10芯线连接),10芯线在没有接入第二台PLC悬空情况下,第一台PLC会收到间隔闪烁信号过来,造成误动作,测量线没问题。
请朋友们讨论一下原因和处理办法。

网友A:
接个1K的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如果不行就换成双绞线
真诚感谢!换成双绞线解决,就是不太明白原理
工控肥仔

网友B:
加一个好点的滤波器,在把地线按标准接好
真诚感谢!下次确实需要注意。

网友C:
最好还是用屏蔽多芯双绞线吧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