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第一次用NJ系列NJ501-1300带送下A6BE伺服,找原点时往近点DOG方向找,可以正常完成;往近点DOG反方向找,碰到极限光电开关,不会反转继续寻找,而是缓慢减速停止。这是什么问题呢?是极限设置有问题还是伺服驱动器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第一次用ethercat伺服,好多东西摸索不懂,两天了还是没解决,请大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伺服里的6084、6085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里的6084、6085改了吗?

6084  6085是加速度之类的参数吧?

楼主:
我打了松下400,说把回原点方式6098设置为5,我设置了,还是不行。
大佬你的工程里回原点是怎么设置的?伺服又改了哪些参数呢?

网友A:
6084/6085参数后面加两个零试一下。

网友B:
松下400竟然打通了?

楼主:
没用,应该还是哪里设置没搞对,头大啊
引用 网友A:
6084/6085参数后面加两个零试一下。

楼主:
确实不好打通,得多打两次
引用 网友B:
松下400竟然打通了?

网友A:
以前搞过忘了,你自己导入试下
附件: X轴伺服参数.rar (10 K) 下载次数:120

楼主:
大哥,对象编辑器的文档你有吗?我想再确认下对象编辑器里的参数有没有没设置对的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过忘了,你自己导入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对象编辑器的文档你有吗?我想再确认下对象编辑器里的参数有没有没设置对的

用松下伺报调试软件“PANATERM ver.6.0”就可以打开,在官网可以下

网友C:
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把60FDh设定好,让驱动器的极限信号能被NJ接收到

网友D(2022-05-05):
会出现Err27.4报警?

楼主:
大哥,不好意思,这么久才回复。疫情影响,停工了一个月,刚复工看到你的消息。60FD我在sysmac studio里面分配了,如图。挡住光电开关,程序里Servo.CW_Flag[0]也是通的。驱动器的60FD的值要改吗?盼回复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把60FDh设定好,让驱动器的极限信号能被NJ接收到

楼主:
会有极限报警,代码我没注意。如有27.4报警是哪里有问题呢?或者还有其他哪些可能?
引用 网友D:
会出现Err27.4报警?

网友D:
之前看到个 搜原点 过极限 不反转 会出现Err27.4报警 的帖子  他好像是把对象编辑器里的参数修改了下 我找找那帖子

楼主:
大哥能把帖子链接给我吗?或者再帮忙分析下原因呀万分感谢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个 搜原点 过极限 不反转 会出现Err27.4报警 的帖子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4711.html   这个帖子  他解决啦 你看看 到时反馈下吧  感觉和一楼说的一样

楼主:
我可以各种位置正常搜原点了。对象编辑器6083h6084h,6085h都改了FFFF,伺服参数PR5004改了0.谢谢老铁!
引用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64711.html   这个帖子  他解决啦 你看看 到时反馈下吧  感觉和一楼说的一样

网友E:
大哥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 能不能整理一下 发个教程给看一下呀
说下你遇到的具体问题,具体现象,一起分析下

网友F:
吧通讯里的加速度减速度改成2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