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如题,那位大神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附件: 钢带2线原始程序.rar (162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严格地说,不能这样使用C251,C251是外部高速计数器,采用中断方式工作。普通的内部计数器可以这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地说,不能这样使用C251,C251是外部高速计数器,采用中断方式工作。普通的内部计数器可以这样使用
一直这样使用的,好几年了,最近才出现这样问题,我觉得程序没问题,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C251手动复位后,可以用一段时间,但时间一长C251里面的数就是累加数了

网友B:
上升沿?每周期触发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这样使用的,好几年了,最近才出现这样问题,我觉得程序没问题,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既然你认为C251这么用没问题,那么你只把这段程序拿出来是几个意思?

网友C:
XOX1有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认为C251这么用没问题,那么你只把这段程序拿出来是几个意思?

我怀疑是PLC有问题,但用比较指令就可以复位C251,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XOX1有没有使用

接的编码器

楼主:
整个程序
附件: 钢带2线原始程序.rar (162 K) 下载次数:29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程序

我看你发的程序,我个人认为,程序设计者使用C251意思是:用它来接收X0和X1端的脉冲。当X0的脉冲超前X1脉冲90度时,进行加计数,当X0脉冲滞后X1脉冲90度时,进行减计数。当计数值等于1时,表明X0端和X1端各自输入了一个脉冲,两个脉冲相差90度,X0端超前X1端90度。然后C251常开触头闭合,C251闭合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使D31自加1,然后C251复位,C251常开触头断开。C251重新从零开始计数,计数值等于1又开始上述动作,如此周而复始。然后把D31转存D33,D33转换成实数存D55,D55又经过一系列实数运算,得出的结果可能是某零件的长度。那么你说的C251不断累加计数,而没有复位的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X0端输入的脉冲不是超前X1端脉冲90度,而是滞后X1端90度,结果导致C251减计数,计数结果为负数,始终不等于1,无法实现复位。这个属于PLC的X0端和X1端接编码器的故障 ,不是PLC的故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编程使用C251有个前提条件:X0和X1端输入的脉冲周期不能小于PLC的扫描周期,否则会导致C251不断累加计数而不会复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你开始只拿部分程序出来,而不说明PLC的X0和X1端接的什么,别人也很难作出判断。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
    补充一下,物体运动速度加快,编码器输出脉冲频率升高,脉冲周期缩短。这种编程使用C251的方法,一般只适用于低速运动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发的程序,我个人认为,程序设计者使用C251意思是:用它来接收X0和X1端的脉冲。当X0的脉冲超前X1脉冲90度时,进行加计数,当X0脉冲滞后X1脉冲90度时,进行减计数。当计数值等于1时,表明X0端和X1端各自输入了一个脉冲,两个脉冲相差90度,X0端超前X1端90度。然后C251常开触头闭合,C251闭合的第一个扫描周期使D31自加1,然后C251复位,C251常开触头断开。C251重新从零开始计数,计数值等于1又开始上述动作,如此周而复始。然后把D31转存D33,D33转换成实数存D55,D55又经过一系列实数运算,得出的结果可能是某零件的长度。那么你说的C251不断累加计数,而没有复位的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X0端输入的脉冲不是超前X1端脉冲90度,而是滞后X1端90度,结果导致C251减计数,计数结果为负数,始终不等于1,无法实现复位。这个属于PLC的X0端和X1端接编码器的故障 ,不是PLC的故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样编程使用C251有个前提条件:X0和X1端输入的脉冲周期不能小于PLC的扫描周期,否则会导致C251不断累加计数而不会复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你开始只拿部分程序出来,而不说明PLC的X0和X1端接的什么,别人也很难作出判断。

出问题时候,一直正计数,您说的没错,可能是编码器故障,另外一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出问题前一直这样使用没问,现在用比较指令复位C251,使用没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问题时候,一直正计数,您说的没错,可能是编码器故障,另外一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出问题前一直这样使用没问,现在用比较指令复位C251,使用没问题,谢谢解答。

你只是解决了C251不能复位的问题,但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用C251和编码器是干什么的,那是用来作测量的,如果编码器出了故障,或者运动物体运动速度加快,导致计数脉冲频率上升,很可能就会影响测量精度。当然,如果只是用来作粗略测量,不考虑误差,那么还是可以采用区间比较指令代替C251常开触头使C251复位。

网友D(2022-06-10):
这个很大可能是编码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