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1W-AD081-V1电路板被拆了个芯片,哪个知道?

楼主(2022-03-29):
左边圈里拆了个芯片,哪个知道具体型号??

网友A:
查原始电路图形呀。旁边不是有标了IC201、200 照理推算是IC199,可以参考类似的IC型号

楼主:
过程:从一个好的新版AD081-V1,查得集成丝印4GE(MSOP封装),淘宝找不到,查了下这个集成引脚,1丶2丶3丶4丶7脚接0v,8脚接5V,5脚和6脚分别接到CPU引脚,判断是24C存储器,手上刚好有一个M24C16(丝印416WP,TSSOP封装),宽度一样,只是长度长了点,拆下好的AD081的存储器芯片(丝印4GE),烧写器选择M24C16读程序OK,再写入416wp也正常,装回坏板上(长度比原来IC长了,飞线解决),通电测试,一切正常,修复。

楼主:
上面那个是原来IC,下面那个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