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结构化编程种FB的输入输出管脚的问号没有了

楼主(2022-03-29):
刚刚上手结构化编程
请教:
三菱结构化编程种FB的输入输出管脚的问号有时有有时没有。没有的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A:
用的编程软件是GX Works2吗?

网友B:
有没有问好性质一致,都是空的脚位,没有问好值得你把脚外面的输出框删了。
如果这个脚不需要输入或输出东西,可以删掉问好框,如果需要接东西你还是要接个框过来的。

楼主:
谢谢。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