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为什 么我的电脑连接三菱plc时com口找不到

楼主(2022-03-30):
用数据线连接时,电脑上找不到com口,

楼主:
希望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有问题吧,黄色的叹号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工控肥仔

网友B:
你换成USB的试试看

楼主:
用的就是usb-sc09

网友C:
重装下线的驱动

网友D:
装下三菱的驱动吧。我记得是一个ez开头的文件夹

网友E:
给个驱动你试试

网友F:
1,驱动异常
2,线坏了
3,USB接口,或者你电脑坏了

网友G:
8楼的简单化,我再详细补充一下:可能有以下的原因:1、USB 头接触不良,或者母线头,公头有异物,或者脚针变形弯曲(经常抽插可能是会引起的)。2、驱动安装文件有丢失,或者没有完成安装成功。3、电脑系统有部分文件不支持有冲突或者丢失了部分重要支持文件。4、PLC内部元件有损坏,或者数据丢失也有可以会连接不上。。。。等等。。。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试一下。我记得我刚买笔记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拿到店里,买电脑的在我的笔记本里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后来我笔记本重装了系统。才发现找不到com口了
顾乡的云

网友H: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电脑重新安装系统必须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试一下。我记得我刚买笔记本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我拿到店里,买电脑的在我的笔记本里重新设置了一下就好了,后来我笔记本重装了系统。才发现找不到com口了

没事重装系统干啥,一重装什么资料都没有了。最重要的是安装在C里的驱动和软件。最好重装之前先备分一下重要的驱动和文件。

网友I:
下载线电脑已经识别了,串口没有问题,带!是下载线的驱动没装

网友J:
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K:
硬件接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