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数值输入上下限问题

楼主(2022-03-30):
数值输入框,弹出键盘,浮点型数据,但是键盘不显示上下限,已经设置上下限制了;PS:DEC格式数据就显示呢?

网友A:
估计得新建一个带上下限的键盘画面,然后再数值输入里用这个新建的键盘画面。

网友B:
试试这个

网友C:
设置显示位数及小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