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吐槽一下松下PLC的FB块,各位同行请谨慎,以免入坑!

楼主(2022-03-30):
松下PLC的FB程序编译后和子程序调用没啥区别,槽点在于,当你重复调用FB块的时候,程序步会显著增加,很快就可能超出程序的容量限制了。比如说,使用FPXH-C60T的PLC编写一个2000步以上的轴控块,调用6次,编译后仅轴控FB块就占用了12000步以上了。

网友A:
是的,松下就是这么的辣鸡

网友B:
是啊,pro7写是比gr7占内存

网友C:
难道三菱不是吗

网友D:
松下三菱都差不多,尤其小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三菱不是吗
三菱GX WORKS3还好些,FB块调用时可以设置,选择调用方式:子程序方式,或者宏文件方式。其中子程序方式:多次调用时,其本体代码量不会增加,增加的只是接口变量,执行时会稍微消耗点CPU的时间;宏文件方式,多次调用时,相当于在每个调用处展开,代码量会显著增加,优点是不影响CPU的执行周期。两者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