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0):
设备一直存在干扰,尤其是大型设备,如何接地才为标准????

网友A:
真心很难!
我见过有的工厂,他们用钢钎插入地下1米,这应该真的是接地了吧。
结果也不行。干扰仍然很强。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接地,都有标准规范的!

网友C:
干扰原因有很多种!干扰来源也有多种多样,先确定好干扰源才好应付解决,

网友D:
引用楼主书香伴侣于2022-03-30 15:27发表的 设备如何接地才能称之为标准接地???? :
设备一直存在干扰,尤其是大型设备,如何接地才为标准????

找根2.5米长的镀锌(或者纯铜)、50X50X5的角钢(或者直径大于25以上的圆管、又或者圆棒)等金属型材,先挖深于0.5米以上的坑,将前面的金属型材在坑中打入坑底,整条金属材料要求打入地下深于3米以上,然后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该接地极的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屏蔽接地的要求,接地保护为4欧姆),达不到的可各隔5米多打几根,直至达到要求。

接地电阻的大小与当地的土壤电阻率有关,尽量找潮湿的地点打接地极才容易达到要求。

网友E:
接地这种东西。怎么说呢。我们运动pallet,产生静电,导致胶轮步进马达定位不准的问题更加难解决。一个工件在一个流动的支撑架上。支撑架有在胶轮上流动。每个主动胶轮就是一个步进马达。停止位可以参数设置。发个信号,让它在设置的位置停。受静电干扰。停的位置不一样。发生的情况,把支撑架拿出来清洁。再放进去。就容易出现跑位置不准确。

网友F:
你是保护接零 还是保护接地的方法

网友G:
看看国家标准就知道什么是标准接地了。像变电站,发电站那些都是必须按国家标准来的,接地电阻不达标必须重做接地桩。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找根2.5米长的镀锌(或者纯铜)、50X50X5的角钢(或者直径大于25以上的圆管、又或者圆棒)等金属型材,先挖深于0.5米以上的坑,将前面的金属型材在坑中打入坑底,整条金属材料要求打入地下深于3米以上,然后用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该接地极的接地电阻不大于1欧姆(屏蔽接地的要求,接地保护为4欧姆),达不到的可各隔5米多打几根,直至达到要求。

接地电阻的大小与当地的土壤电阻率有关,尽量找潮湿的地点打接地极才容易达到要求。

电工基础标杆。补充一下:接地线应用多股软祼铜线,接地线的截面积不得小于25平方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