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0):
请教,如图,该指令inout端口的数据类型到底是什么?怎么表示呢?我写的老是报错,看手册也不太明了。以前的SFT一看就懂,做个时序流程很方便。这个资料上解释的太少了,数据类型介绍也一点都不详细。用过的大哥给指点下,解释下数据类型,有图最好

网友A:
给个常量不报错就见鬼了

网友B:
类型是:ARRAY[0..10]  OF BYTE
写:变量名[0]

写得那么详细,你都看不到或者看不懂????多学习呀

///***********************NX1W-CIF01参数设置**********************************
DevicePort.DeviceType :=_eDEVICE_TYPE#_DeviceOptionBoard  ;                              //指定设备类型为NX单元
DevicePort.OptBoard:=OP1_Node_location_information;      ///指定节点位置信息
//DevicePort.NxUnit:=OP1_Node_location_information;
DevicePort.PortNo := USINT#1;                                                         ///指定端口编号:端口1
///***********************接收RS232数据**********************************
R_TRIG_RCV(CLK:=Get100msClk());
NX_SerialRcv_instance(
                            Execute:=R_TRIG_RCV.Q  AND NOT NX_SerialRcv_instance.Busy AND _PLC_OptBoardSta[1].Run,
                            DevicePort:=DevicePort,        //设备端口
                            Size:=UINT#256,                   //读取数据大小
                            RcvDat:=RectDat[0],                //存取数据地 址
                            RcvSize=>RecvSize);                //存取数据大小

楼主:
弄明白了,刚学NJ,确实得多学习
引用 网友B:
类型是:ARRAY[0..10]  OF BYTE
写:变量名[0]

写得那么详细,你都看不到或者看不懂????多学习呀

楼主:
弄好了
引用 网友A:
给个常量不报错就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型是:ARRAY[0..10]  OF BYTE
写:变量名[0]

写得那么详细,你都看不到或者看不懂????多学习呀

网友C:
欧姆龙的手册有些名称是比较另外的,好好数组愣是说成排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很容易不理解的

楼主:
确实是这样,不熟的时候搞的摸不着头脑。弄明白了之后也挺简单
引用 网友C:
欧姆龙的手册有些名称是比较另外的,好好数组愣是说成排列,第一次看的时候是很容易不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