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rs指令写modbus问题

楼主(2022-03-30):
求助各位大师,最近研究rs指令写modbus,与变频器通讯,写入变频器都没问题,就是读变频器数据总是不对。网上搜的原因说是半双工的原因造成读的不对。想问问各位大师如何解决半双工问题,这个时间差怎么来写?

网友A:
今天刚解决这个问题,参考的一位大神帖子,你研究一下。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7951.html

网友B:
我也在学习,有什么问题一起研究一下,感觉你描述的问题不清楚。写没问题,读也应该没问题才对,因为你写是写功能码06,读,实际上是写功能码03。其实读写都是PLC先对变频器写,然后变频器返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