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在环保除尘设备中发现一物请教其工作原理

楼主(2022-03-30):
在其控制箱内发现此物,不知道其工作原理是什么?在网上搜索不到其使用说明,也没见其厂家,感觉完全是三无产品!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A:
我们公司也用的,这是简单的PLC吧!就是可以设置时间让电磁阀动作一下停一下,已达到将灰尘至桶内的装置!
可以理解为继电器输出,此继电器可以设置时长而已!

网友B:
脉冲阀控制板

网友C:
几十个电磁阀轮流吹气几秒钟,
就是这个简单。

网友A:
图片是我们公司用的

网友D:
用常见的555IC+4017就可以做出上面的延时电路。

网友E:
这玩意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来搭电路,只要你对电路的元件体积没有要求

网友F:
就是用数字电路做的多个定时器

网友G:
右上角的旋钮和俩个红色按钮配合使用,可以设定脉冲输出的间隔时间和脉冲输出的波长,还有循环周期和输出路数,具体操作观看线路板上的指示灯。

楼主:
今天又去现场看了一下,发现现场装有好几十个电磁阀,一次排列,难道其就是按照这个顺序挨个动作的吗?请教这个电磁阀动作时间的长短及通电次序有何讲究?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G:
电磁阀动作时间的长短就是脉冲宽度,右上角的旋钮和俩个红色按钮配合使用调节的。通电次序就是1.2.3.4.。。。。。。。就看你线路怎么接了

网友H:
脉冲控制器,用于布袋除尘设备中

网友I:
可以说是标准件啊,网上大把的卖的

网友J:
不知道性价比如何,可用简易PLC模块实现其脉冲功能,就是个定时器的应用,实现布袋除尘的电磁阀定周期吹扫。
之前灰库有这么个模块,故障后,用S7-200PLC模块实现同样功能。

网友K:
布袋式除尘器(干式除尘器),主要吹气吹打灰尘收集器里面布袋或者活性炭管上面的灰尘,可以任意设置输出端口的个数,脉冲控制,延时几分钟,吹几秒

网友L(2022-05-28):
就是一个脉冲仪,可以设定吹扫时间,间隔以及路数,用于布袋除尘器中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M:
布袋除尘器的脉冲控制器,成本比用PLC便宜。
自学

网友N: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脉冲控制器 ,通过2个红色的按钮及红色旋钮,调整脉冲宽度及脉冲间隔时间

网友O:
很多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P:
可以理解为简单的延时继电器,脉冲控制网上有的是卖的
组态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