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变频器使用漏电保护空开会跳闸,有没解决办法

楼主(2022-03-31):
客户强制要求变频器使用漏电空开,现在一启动就跳闸,载波频率也调最低了,有没什么办法。。

网友A:
换变频器或者换好一点开关,
公司所有设备都安装漏电开关,包含伺服,变频,
很少出过问题

网友B:
漏电流选大一点的300或者500MA

网友C:
这些问题都是老生常谈啦,翻翻记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D:
变频器不容许接在漏电开关后,改用空开

网友E:
选漏电电流100mA以上的,甲方那帮吊毛啥都不懂,人家只是走过场,再不行,就让业务拿钱去摆平

网友F:
换变频或者换空开

网友G:
变频/伺服大大小小都会漏电, 前面一般只加空开不加漏保
如果一定要加漏保不能用30mA, 要用300m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