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5U Modbus tcp

楼主(2022-03-31):
一台FX5U是否可以既当客户端又当服务器?现已调试好客户端程序,可以访问服务器的数据。现在想该PLC同时又做服务器,被两个客户端访问,是否只要按截图方式设置并修改两个不同的端口号?

网友A:
可以
即可做主站 又可以做从站
做从站设置一个就可以了 允许多个客户端访问

网友B:
第一个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是不是socket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的程序是怎么写的,是不是socket通讯
可以看这个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99921.html
感谢guanyumou

网友C:
当服务器每条连接只能供一个客户端访问,端口号可以设置相同。
三菱做ModbusTCP服务器好像不是标准的,有些设备能连有些不能,有大佬知道的可以补充一下。
另外,5U做客户端可以在简单CPU通讯里面配置ModbusTCP支持设备,不用编程。
FX5U Modbus tcp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