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公共画面显示问题

楼主(2022-04-01):
刚学习wincc,创建了一个公共画面,运行后不能直接进入具体的画面,只显示一个空的公共区域,要等按下面具体的画面选择按钮才能进入。不知道怎么操作,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做个空的画面,然后背景选择这个公共画面就好了

网友B:
背景设置,轻松解决
组态软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景设置,轻松解决
你的评论不重要,真正夺目的是你的头像,引领时尚,引人入胜,引人注目!

楼主:
谢谢提醒,我把画面窗口挪开,把窗口背景设置成想要图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