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1):
求教各位大神,我是第一次使用模拟量,求大神帮忙解答
FX3U-4DA和FX3U-3DA-ADP两者有什么区别?我是用FX3U-3DA-ADP模块,链接上PLC上,按手册要求写了程序
M8001-------------(M8260)
                  -------(M8260)
MOV  D50  D8260
MOV  D52  D8261
MOV  D54  D8261
MOV  D56  D8261

我给D50设定1000,可D8260里没数据,也没有电压输出,M8067故障有输出
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程序哪里出错。

网友A: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左边的程序简单,右边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左边的程序简单,右边的麻烦

大神告知下我这个小白:
程序是不是直接按手册上模式套进去就可以了,
我套用手册的模式,可数值没有传到D8260中,M8067还有报错。

网友B:
一、FX3U-4DA和FX3U-4DA-ADP程序区别非常大。

二、使用FX3U-4DA-ADP 报错,常见的情况2种:
(1)  地址没搞对。
使用FX3U或FX3GA时,地址不一样。

(2)   硬件问题。比如主机版本太低不支持,BD板硬件有问题等。
       现在假货太多,有的低仿的BD板,低仿的主机,低仿的ADP不支持这些功能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FX3U-4DA和FX3U-4DA-ADP程序区别非常大。

二、使用FX3U-4DA-ADP 报错,常见的情况2种:
(1)  地址没搞对。
使用FX3U或FX3GA时,地址不一样。

大神能不能简单写一段控制电压输出的程序,我对比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如果我的程序没问题,我再找供应商寻求硬件的问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