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0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22-04-02):
升降机,用的A840 7.5KW的,参数怎么设置,我动起来后,一直报警,刹车制动电阻我配了,设置的有问题吗,请大神帮忙看看。
编号 设置 说明
1 50 上限频率
4 30 高速
5 15 中速
6 5 低速
7 1 加速时间
8 0.01 减速时间
9 2 电机热保护
11 0.5 直流制动时间
21 1 减速时间单位
29 1 加减速曲线
30 1、11、21 再生制动功能选择
70 10%
71 电机类型
77 0 参数写入
79 2 运行模式
80 额定功率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1 电机极数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3 额定电压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84 额定频率 依据电机名牌设定
178 60 正转启动
179 61 反转启动
195 99 继电器输出1 ALM异常
196 20 继电器输出2
279 50% 制动开启电流
292 8 自动加减速
800 20 控制方法选择
哪里有问题,该怎么修改,请指教,先行谢过。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P9设定小了
请问设定多少合适。

网友B:
减速时间短了,适当加大,
好的,那多少合适,给个参考,别的哪里还有问题

网友A:
P9的参数值一般与电机铭牌上标出的额定电流一致,不过我一般再乘以1.1倍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C:
设那么多干嘛 ,设好456,其他的用默认都可以运起来了,
你这个是平常用可以,提升机的不可以吧

网友D:
至少要告诉别人报什么警吧
是在测试中,后续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E:
要对症下药
是在测试中,后续有问题,再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F:
报的说明警现在运行怎么样?我前一段时间也是用的三菱a800变频器15kw的带风机,只是一个方向转。运行的还行吧,没有制动,减速停机。
好的,明白了